如何使LM3S9B96板子的屏的显示反过来

楼主(2012-01-12):
(无正文)

网友A:
刷屏那部分的程序反一下

网友B:
图形库部分的控件程序不动,改底层驱动?

网友C:
这是由驱动完成的,在编译时定义下面的参数可以旋转屏幕方向:
PORTRAIT     // 竖直
LANDSCAPE  // 水平
PORTRAIT_FLIP     // 竖直翻转
LANDSCAPE_FLIP  // 水平翻转

例:
#define PORTRAIT

网友D:
板主的解释总是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