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线圈电压信号如何采集问题?求大哥们帮帮忙!

楼主:
先说重要的:哪位大哥给我个可行的互感线圈电压采集电路,,,测量220V交流电的电流。互感器比例1000:1(1A:1ma),

自己没用放大器:看到别人用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低输入阻抗,提高负载类的看了一大堆,,但是没有示例图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遇到的问题如下:
线圈 10A感应10MA,1A感应1MA,, 直接整流,滤波,电阻采集电压信号送AD,,,但是在1-10A内,,采样的电压并不是按照U=IR,等比变化的,(互感线圈与1次是1000倍关系,线性)    但是采集电压却不是线性的,,怎么回事呢

如图一:比如线圈内阻R1=0.05k  采样电阻用R2=0.5K,   那么按照线圈1000:1的参数 原线圈1A,采集到U=1ma*0.5K=0.5v     10A采集到5V才对。但是实际不是线性比

~0TR~`)9}W%HX7%5~XDODBV.jpg (54.08 KB )

网友A(2012-01-13):
虽然没做过,但是个人认为,第一级应该是个有源电流-电压变换电路,先把较高内阻的电流信号变成低内阻的电压输出再做下一步处理。

网友B:
电压互感器,之前我用过很多,1000:1的采集出来 量程据说到10A的,不是完全是线性的,
随着电流的增大,会饱和的
用个LM358 即可 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采集基本还是可以的,
搜索 LM358 精密整流,你就能看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