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SD卡接法能不能用SPI模式?

楼主(2012-01-13):
可不可以取4条线用spi模式读卡?貌似有地方说DAT3为低电平才能进入SPI模式,而这个有上拉

网友A:
如果硬件已经定型,那么只能多浪费几个管脚拉到规定的电平。而且不知道你用的芯片管脚复用情况怎么样,SPI那几个脚是否与对应的SDIO管脚复用。
如果是调试就简单了,板子你爱怎么整容就怎么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