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没从下手

楼主(2012-01-13):
在公司,在做70个5W的电源,做好后接5个1WLED测试能亮就没有问题,不过有三个不亮。自己想修但没从下手。
公司的人都放假了.

网友A:
等他们上班吧,要不去买一个回来

楼主:
我公司是做LED的,公司刚刚成立而我也是刚刚毕业的。公司做的是小功率的LED,电源是自己焊接的,有3个不亮我不修

网友A:
那么你就学学吧,因为原理图不是你设计的,还有你可能还不懂工作原理,最多,就换换零件罗

网友B:
要不把原理图发上来,看能否帮到忙

网友C:
原理图 PCB图 实物图贴上来,告诉你哪里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如你告诉我从哪里检查吧,这个公司的东西

网友D:
这个有什么好保密的,基本上都是现成的方案。不上原理图,你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谁能帮你?

网友E:
那是商业机密,围着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要原理图.

网友F:
从电源输入线开始检查

网友E:
这种小型开关电源容易修,量量三极管,一般就两个,变压器是否开路,手机充电器,万能充,很容易找出来,公司有元件换一个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现在也放假了,自己也要多多学习才行若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