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3530网速很慢?

楼主(2012-01-13):
前几天买了块OMAP3530开发板,测试发现网速只有34Mbit/s,用的是DM9000A控制芯片。之前用Atmel9260能达到50Mbit/s左右。

有哪位兄弟用过OMAP3530的,是否测试过网速?是否有办法提升网速?

多谢。

网友A:
这边主要是讨论MCU这块的,OMAP方面的问题需要去别的地方寻求帮助了。

建议楼主去德州仪器技术论坛问问:
www.deyisupport.com

网友B:
1# zzb147 9260能够达到50Mbit/s?  9260的主频是180M 200MIPS,arm9的核,omap3530主频为600M,A8的核。如果您测的网速有差异,那么不应该是芯片本身的原因。

网友C:
不知道lz的测试程序是什么?测试流量的软件又是什么

楼主:
]测试工具iperf,ARM和PC,一个做服务器,一个做客户端,都试过,速度一样的。
回3楼,9260确实能达到50Mbit/s,实际测过,网络控制芯片用的是DM9161。

楼主:
经过调试驱动,速度已经能达到50Mbit/s。

网友D:
:)估计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E(2012-02-24):
3530和DM9000AEP 之间的timing 要不断 尽量缩短...需要调式CPU的相关寄存器

网友F:
通过调试驱动?

楼主:
对,如8楼所说,修改了CPU的相关寄存器,更改了读写信号的时序。

网友G(2012-04-11):
可能是驱动的配置问题·····

网友H(2013-06-02):
我在用omap4460开发板 ,网卡是sz8851  现在调试网卡驱动 只能发送出去数据 接收不到数据 有没有人有兴趣帮我调试下  我在北京

网友:
没用过的,帮你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