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 TIM3求指导 ucosII

楼主(2012-01-13):
碰到这样一个比较郁闷的问题,我在做一个简单的定时功能模块。在官方标准模版(编译工具IAR6.21)下定一个时间非常准确(假设定20ms,就可以用示波器测出来20ms),但是我把这个模块移植到ucosII下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现每次我想定时的时间都变成原来的1.2倍数(假设我定时20ms,测出的是24ms,测试了好多组数据,都是1.2的倍数),寻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给点意见!谢谢拉

网友A:
没有可能让定时器的时间延长这么多. 除非中途(中断中)更改了定时器的 CNT.
楼主不妨给 CNT 设个端点, 看看有没有更改它的指令.
对于 STM32, 我想 UCOS 的调度时间应该来自于 Systick 定时器, 不应该去碰其他定时器.

网友B:
主时钟动了?

楼主:
此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了,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C(2012-02-14):
lz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如何解决的,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E: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F:
看下时钟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