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门限电压问题

楼主(2012-01-13):
请问mos管的门限电压是什么意思啊?该怎么理解?比如IRF540门限电压Vgs--min:2v,typ:3v,max:4v,是栅极电压最好在2v到4v这个范围内安全还是栅极电压最好大于4v才安全?我的理解是每个mos管的门限电压有偏差,是一个范围2--4,如果在这个范围内有可能导通也有可能截止,但是大于它的最大值4v的话,就一定会导通,但是听别人说是2--4v才安全,大于4v会烧坏mos管,但是资料上说的mos管的栅极电压极限是+-20v啊。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你的理解正确

网友B:
理解基本正确,但门限电压是MOS管开始导通的电压,之后随Vgs加大有个逐渐导通的过程。要想MOS管充分导通,一般要10V。至于+-20V是极限电压,在这个电压之内保证不损坏。

楼主:
mos管的Vgs一般都在10v么?这样会不会烧坏mos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