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52求助

楼主(2012-01-13):
此单片机第一脚为TEST,我用的是JATG的仿真器,TEST脚接仿真器的第8脚,但是用IAR无法仿真啊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可能有硬件的问题也可能有软件的问题,楼主请具体讲讲JTAG仿真器的型号,IAR的版本,以及MSP430的详细接线情况。

硬件方面,楼主可以参考我发的附件。

软件方面,要参考下设置IAR的设置指南

网友B:
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看看复位电容的大小,理论是2.2NF

楼主:
好解决了,谢谢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下解决的办法呗,谢谢

楼主(2012-02-25):
把复位电容换成2.2nF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