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C6T6和STM8S105C4T6 除了code空间不同,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1-13):
我现在写程序,代码可能在16k左右。也可能小于16k,

是不是先安装c6做,如果最终产品小于16k,完全使用c4,

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网友A:
不需要改动

网友B:
没有别的区别了。。。。

网友B:
105C6T6比C4T6便宜。。。

因为是主流。LZ需要可以找我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