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 能做多大的PCB文件?100M有问题吗?

楼主(2012-01-13):
各位大侠,pads 能做多大的PCB文件呀?
pads 2007 能做多大的PCB文件?100M有问题吗?

楼主:
在线等呀,看来 没什么人会遇到过这个问题,哎。

网友A:
LZ问这个有意义吗

网友B:
100M,那得多大的版图,多少层啊??
我 8层板,也就10几兆 汗

楼主:
一个PCB文件差不多30M,现在想3个拼成一个PCB文件,差不多100M吧

楼主:
版图不算是很大,是元件非常多!

网友C:
做这么大的板子用PADS就力不从心了吧?

楼主:
原本是想拼板的,现在 不拼了,不知道在PCB板厂那边能不能拼在一起?
自己在pads 里面拼,电脑半天没反应过来

网友D:
100M  没问题的。  做过200多M的。   只要你的文件里面不是什么零碎的结构图 2D线。  和电脑不是特别慢。都没问题。

但是建议 拼版 不用在软件里面拼, 画好个示意图 让厂家拼就OK了

网友E:
晕,我看成pads能不能做100米的PCB了!:funk:

网友F:
只要电脑没问题,pads应该不是问题,
但一般的电脑跑个30多M的pcb文件,也是很卡了。

ic组最近要上a9项目
16g的内存硬是一个模块都跑不动。

网友G:
哗。好大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