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编程脚复用?

楼主(2012-01-13):
希望能编程,也能仿真(ICD3),不知这个图可以不?

网友A:
没看出什么不可以

网友B:
相当于加了一个上拉,可以啊

网友C:
应该不可以的,像ICD3就不支持接上拉电阻,ICD3有专门的介绍。

网友B:
应该不可以的,像ICD3就不支持接上拉电阻,ICD3有专门的介绍。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说最好不要,而不是一定不要!
  我这边很多设备的这两个IO外面都有接东西

楼主:
看来真不行,这两脚内部接了4.7K下拉
那就这样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