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g2231 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1-13):
430 g2231在台式机上可以串口收发数据.
现在移到笔记本上,连装两台都发现设备管理器中msp430 uart有个感叹号,估计是找不到驱动.
我按网上说的从IAR软件里提取了driver,可是还是不起作用.
有哪位朋友能告诉我原因吗?

网友A:
主要是驱动的问题,可以装iar5.3版本试一下。另外,有种情况是如果操作系统是gohst xp还原的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先试一下其他版本的iar吧

网友B:
先把设备卸载了,重新装下吧~

驱动的话可以从台式机上复制过去的

楼主(2013-01-04):
解决了,结贴

网友C: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重新装一遍  应该能够解决  呵呵

网友D:
看下你笔记本的操作系统跟台式机的操作系统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