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控制PMOS管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2-01-13):
1、此电路运算放大器输出控制PMOS管的二极管的作用。2、能否实现正常的过流保护。

楼主: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电路图太小,有网格,尤其是交叉点不明确。
二极管有“或”的作用。即:两个运放任何一个输出高,PMOS就关断。

楼主:
楼上的两个PMOS管有一个就可以关闭,好像关闭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