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变频控制技术的探讨

楼主(2012-01-13):
在变频器的驱动中,经常看到针对负载通常有120度的方波控制及180度的正弦波控制,这两种控制技术有什么区别,各自有哪些优点,在硬件或是电路上能将两者区别开来吗?在网上搜索到的变频控制电路,几乎都是富士通的信息,这难道是富士通的专利?
期待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我就只会控制它运行停止或者速度调节,只能友情帮顶了。在工控论坛的运动控制板块有几个大牛研究这个

网友B:
不能说是富士通的专利吧,变频技术富士通研究比较早,而且富士通能够持续的提供当下主流设计的参考方案,在1998以前,富士通半导体就开始涉足变频电机控制技术。那时是空间矢量PWM技术,用于三相异步电动机,产品有AC逆变器用微控制器MB89855、MB90560/460。1998以后,采用120度传导霍尔传感器和120度传导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开始用于室外机散热风扇,以及直流变频电机,典型微控制器有MB90560、MB90460和MB90560、MB90460,这些产品在今天仍在广泛使用。进入21世纪,无刷直流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电机开始普及,富士通半导体开发了用于采用180度传导霍尔传感器应用的MB91260、MB91470微控制器,以及180度传导分流传感器应用的低成本、低噪声高性能直流变频用微控制器MB91260、MB91470和MB91490。2010年后,富士通半导体又推出了180度传导分流传感器高性能直流逆变器,使用微控制器MB9BF104,标志着其变频方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网友C:
180度谐波小,力矩波动小,电磁小,机械声会小。120与上相反,但驱动简单,最大力矩要比180度大。

网友D:
120度控制技术是指任意时刻电机3相线只有2相导通,1相截止,表现在驱动波形上即在180度电周期内任1相线只连续通电120度,60度截止。这种技术驱动波形为方波,采用常见6拍换向方法进行换向控制。具有算法简单,相对容易实现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在转速和转矩发生变化时产生很大的转差率,导致大电流,即能耗比,效率相对偏低; 转矩特性差,负载加大时会丢转速;低速转矩特性差,容易发生抖动。120度控制技术在早期的变频家电产品上采用,但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 变频家电开始广泛采用180度控制技术。

网友E:
180度谐波小,力矩波动小,电磁小,机械声会小。120与上相反,但驱动简单,最大力矩要比180度大。
引用 网友C:

俺正在用富士通的MB91260做一个180度电机的控制方案。比120度而言,确实噪音要小很多,但最大力矩是有损耗的。

网友F:
变频控制关键是算法,针对电机控制的MCU会有一些适用于电机控制的特性,如PPG定时器、多功能定时器、8/10位AD转换器以及处理复杂运算的DSP内核等。富士通的变频控制方案的核心是其180度变频算法,目前在电机控制领域用得非常多(不光空调,洗衣机、冰箱和工业、汽车上都有应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分享!

网友G(2012-02-13):
BLDC和PMSM,直流控制和交流控制。交流的更平滑,力矩脉动小

网友H:
;P   不能说是专利,只能说明FUJTISU比较专注与电机方面的应用,不瞒你说,我也是做FUJITSU的单片机,他们有很多单片机都是为电机设计的,所以这方面的案例一比较多,然后他们自己也做空调,冰箱洗衣机, 这类白色家电.我手上正好也有点这方面的资料,如须了解可以加我.  还有就是跟FUJITSU出生背景和现有掌握的技术有关系.
Mobile:13751177031

网友I:
方波控制或者正弦波控制,是由电机的特性决定的。控制算法决定了所用到的硬件电路,具体看你用什么样的控制算法了。专利是有的,但是没有到那个地步。你搜到的都是广告吧?

网友H:
当然是广告,那要是一搜都是出来了,那不就没有技术了。都可以做了。正正的技术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