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浮地回路

楼主(2012-01-13):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在这里向各位请教
通过采样电阻 采电流
差分方式采集电阻两端的电压
但是共模电压太大 上1000V 导致后面的仪表运放无法选择 即使选出来了 成本也太高
后来看到另外一种方式 利用浮地
把差分信号的 低端和运放调理系统的地相连 吧这两处当做同一个参考点 这样共模电压几乎就为0了。
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  上述互连是怎么处理啊 ?谢谢

网友A:
如果您的浮地电压变化不剧烈就可以,其实我们身边浮地产品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手机,你把1000V加到手机与大地之间,它还是工作好好的。
但是浮地电压变化剧烈,可能会影响到您的测量精度了,这个变化的浮地电压会通过你的检测电路耦合到大地,形成回路

网友B:
意思就是让你“关心”的直流电不能流向别的地方——如何绝缘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是 主要是这个参考等势点 如何构建 差分信号低端 和 信号采集电路的地线  如何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浮地电压的稳定性就要看 电网是否波动了
应该有690V的样子  精度这个还可以修正 关键是现在这个 等势线 的构建还有点问题
隔离这块 怎么做?

网友C:
要保证彻底浮地,你自己的电源要特别注意

建议还是用电流互感器(如果是测交流)
如果是测直流,建议在低端测量

楼主:
互感器  其实我也想用互感器  这个电流采集的传感器是人家的机柜上确定的 不可以更改 而他们的机柜用的是分流器 但是测得是交流  就是现在在保证彻底浮地上 方案有欠缺 求指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互感器  其实我也想用互感器  这个电流采集的传感器是人家的机柜上确定的 不可以更改 而他们的机柜用的是分流器 但是测得是交流  就是现在在保证彻底浮地上 方案有欠缺 求指导啊

网友C:
可以考虑线性光耦

网友D:
单独一路隔离电源,运放采分流器电压+数字接口的ADC+数据隔离芯片或者光耦+单片机

网友E:
一般来说,你的仪表测地和大地(保护地)相连,而被测试设备的地也会和这个地相连。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你将差分低端和地连接之后,会导致共模电压和地短路,应该会烧毁被测试的设备了。
10楼是通行的高端(高共模电压)采集电流的通行方案,比较成熟,而且可靠。这时将差分低端和隔离地连接一起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依然要注意隔离器件的耐压,按照你的要求光耦或者隔离电源的隔离电压都应高于1500V。
另外一个方案是互感器或者霍尔器件。都可以,其原理本身已经解决了高共模电压问题。所以也可以。

网友F:
下图为解决楼主问题示意:

网友G(2012-04-25):
12楼图有问题啊,输入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