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2个挠头的问题(干扰)

楼主(2012-01-13):
碰到2个挠头的问题,
1:打印机写头一插上机器外壳就有+-1V的持续正玄干扰波;其与同类产品的区别是:用线过长,过粗;看过小日本机器是很细的排线。
2:测试时插上了串口,机器开机后,在光耦输出马上有了一个1.8V左右的电压(正常时是低于0.8V);关闭电源后,这个1.8V依然存在,如果此时拔掉串口再插上则没有了。以上2问题太令人费解,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又实测了一下:1:打印机写头一插上机器外壳就有+-1V的持续正玄13M的干扰波
                      不知道这样的干扰接大地了会如何?还没做过测试,放假了,这个问题就让他跨年吧,
           同时祝所有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A:
“写头”是什么?用术语。

网友B:
估计是工频感应电压,将机器金属外壳接参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