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 LDO 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纹波?

楼主(2012-01-13):
DC-DC 输出 加一级高PSRR LDO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纹波? 好像有人说过这样的结构 LDO没用。

DC-DC 输出 加LC滤波就可以,,,, LDO是没用的???

LC滤波参数如何确定?  买现成的EMI?

网友A:
加级LDO 是有效的
LC参数,这根要根据你的输出纹波来计算的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C:
加个LDO有效果,不过没有加LC滤波效果好,如果成本扛得住,LC 滤波之后再加LD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