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的DC-DC芯片有人用过么TPS61028

楼主:
一个产品原先使用LDO,但是效率过低,现在考虑使用DC-DC,申请了TI的TPS61028和TPS61220芯片若干,搭了电路后,发现空载均正常,但是一挂载输出电压就急剧下降,接近输入电压,电路均是按照厂家推荐之电路,实在搞不懂,问问坛里可有类似经历者,请告知一二
输入3.5V,预设输出4.2V,负载电流12mA

网友A(2012-01-13):
原先用LDO 有升压的ldo??
你要效率多少?
TI的芯片不会错的,估计是你自己搭的电路有问题,电感用什么的?

网友B:
估计电路错了   0.99的概率

楼主:
2# jjjyufan 原先是两节电池串联的,效率85%以上,TPS61028是制版的,也发给TI看了,确认电路没问题,邮件也来回很多次了,都是并电容,拆电容之类,一直没解决问题,搞到现在TPS61028的样片都损坏了,只好用TPS61220手搭了电路,但也是同样的问题

TI的芯片是不是很容易坏啊

目前用过TI的芯片貌似都挺容易坏了,应该是很容易被静电损伤

网友C:
上Layout和sch,一般来说,如果不是sch有问题,就是layout,最后就只剩实际选用的外围元件了

网友C:
TI有相应的EVM gerber文件,检查一下

网友D:
输出电压急剧变化,此时要观察下输入电压是否也下降了,可能是由于你的电压源的带载能力差原因所引起的。最好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查看下输入、输出电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