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 PWM控制 多大频率合适

楼主(2012-01-13):
直流有刷电机24v--40w的,准备用pwm波控制,用多大频率比较合适?就是哪几个频率段是比较经典的控制电机的频率?要准备选择光耦的,看用高速的还是普通的,请各位指教!

楼主:
为什么结我的贴?

网友A(2012-05-15):
一般20k以上,那样人耳才不会听到噪声。

网友B:
20-30K之间

网友C:
太低了人耳能听到开关声音,太高了,会增加器件的开关损耗,效率降低。我们设备上使用50K的 推荐30-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