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解决程控电压源的问题!

楼主(2012-01-13):
我要做一个程控的直流电压源。就是可以通过单片机的程序控制输出 电压、步进。变压器我选择220V-15V,15W的。桥式整流,滤波,都简单的。
稳压模块我选择LM317,输出15V的稳压。通入单片机。
我想问的是,单片机能不能完成我的要求?有人说要配合DAC0832。
如果不能,需要怎样改进?
0-12V,0.2V或者0.5V的步进,12V可调分辨率0.5V,电流最小0.8A,最大1A,电压可以反置电压。

网友A:
无需用DA转换,可以用数字开关

网友B:
我要做一个程控的直流电压源。就是可以通过单片机的程序控制输出 电压、步进。变压器我选择220V-15V,15W的。桥式整流,滤波,都简单的。
稳压模块我选择LM317,输出15V的稳压。通入单片机。
我想问的是,单片机能不能完成我的要求?有人说要配合DAC0832。
如果不能,需要怎样改进?
后面的就不说了,看你这段话,根本就不明白单片机与控制的电源是何关系,更谈不上判断它是否能完成你的要求了。

网友B:
你具体介绍的电源,只是如何给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C:
用PWM RC 调节317 的反馈端

网友D: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数字电位器调节LM317参考端阻值,进而调节输出电压,但15W 317是承受不了的

网友E:
应用时注意,很多数字电位器只允许流过二点几毫安电流,无法满足LM317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