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boot启动流程分析

楼主(2012-01-13):
Uboot是嵌入式系统中最常用的bootloader,这里我们以s3c2410为例分析一下uboot的启动流程。首先通过uboot的链接文件,我们可以看到uboot运行是执行的第一段代码在start.S中。
ENTRY(_start)
        SECTIONS
        {
                . = 0x00000000;
        . = ALIGN(4);
                .text :
                {
                        cpu/arm920t/start.o (.text)
                        *(.text)
                }
        . = ALIGN(4);
                .rodata : { *(.rodata) }
        . = ALIGN(4);
                .data : { *(.data) }
        . = ALIGN(4);
                .got : { *(.got) }
        . = .;
                __u_boot_cmd_start = .;
                .u_boot_cmd : { *(.u_boot_cmd) }
                __u_boot_cmd_end = .;
        . = ALIGN(4);
                 __bss_start = .;
                .bss : { *(.bss) }
                _end = .;
        }
我们找到这个文件,以这个文件为起点看uboot的启动流程。这里我们通过一个图来说明这个过程。
最后我们把整个uboot在执行过程中,代码的搬移籍内存的使用情况通过一个图,来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