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的MCU啊,爽极了。

楼主(2012-01-13):
N年前,我刚接触多任务的时候,心想:如果使用硬件实现多任务管理多好呀,不用什么操作系统了,比如:MCU有多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有专用的堆栈,中断就是一个任务......

    现在,已经有这样的MCU了,多线程MCU,C语言编程,全部引脚未定义,可自由定义引脚功能,就像CPLD/FPGA一样......可以自己定义成UART、IIC、SDIO、USB等...

    单核的,8线程,价格也不贵,据说才5刀,未证实。 双核的,16线程......

    有QFP48、QFP64、QFP128封装,有BGA封装......

网友A:
多线程不敢说,不清楚
全部引脚未定义,可自由定义引脚功能,就像CPLD/FPGA一样......可以自己定义成UART、IIC、SDIO、USB等..  这个很多DSC都可以作到了,DSP应该也有!!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不会还没有量产吧

网友A:
都老掉牙的东西了,5年前都已经有了,国内一个不知名的小设计公司做的。

网友B:
都老掉牙的东西了,5年前都已经有了,国内一个不知名的小设计公司做的。
引用 网友A:

知名的设计都是什么东东呢?

楼主:
UK公司,XMOS

楼主:
还是5楼问的好。
知名的,也生不出一个蛋呀。

网友B:
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A:
还是5楼问的好。
知名的,也生不出一个蛋呀。
引用 网友C:

对于MCU来说,并不主要取决于创意是不是足够先进,而是有能力整合这个产业链,从工具--》编译器--》硅片--》封装--》价格--》技术支持--》稳定供货能力--》销售推广能力--》质量保障能力--》。。。。。。
一个小企业很难打通这些环节,所以即使生出这个蛋,也只是提供了一种创意,最终要么变成臭蛋,要么被大企业收购创意而已。
小企业一般在成熟产业里面,即使有了某个技术创意,也很难发展起来,但在一个新兴行业里面因为没有大企业,小企业往往才能快速发展,这个东西5年前就有炒过,就已经有芯片可卖,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网友B:
好象不是国内吧

网友D:
多线程不敢说,不清楚
全部引脚未定义,可自由定义引脚功能,就像CPLD/FPGA一样......可以自己定义成UART、IIC、SDIO、USB等..  这个很多DSC都可以作到了,DSP应该也有!! ...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C8051F有个Crossbar交叉开关可配置Port功能,但其也不是可以任意配置,其他的MCU、DSP有这样功能的还不太了解...

网友A:
另外,从5年前俺了解到的,这个创意本身还有一些致命性的缺陷,例如:
1、没有任何一个大的编译器厂家支持
2、任务之间的资源共享还存在很多问题
3、电子工程师用这个的目的是为了不想自己写调度程度,但目前这个还做不到,任务数量取决于MCU的核数量,而MCU的核数量不可能无限制的加下去,否则芯片逻辑门数太多,只能选择更小的线径,而在MCU行业来说,降低线径存在很多需要克服的问题。
4、其它产业链的问题就不谈了吧,俺估计未必其它大厂没有研究这个,也许只是内核没有成熟,还没有推出而已。

楼主:
该公司是英国的XMOS,英国是很牛,有ARM,现在又出了个XMOS
www.xmos.com

人家已有整个产业链的各个配套环节,
我在他们的Demo板试用过了,确实很爽。

楼主:
多线程不敢说,不清楚
全部引脚未定义,可自由定义引脚功能,就像CPLD/FPGA一样......可以自己定义成UART、IIC、SDIO、USB等..  这个很多DSC都可以作到了,DSP应该也有!! ...
引用 网友A:

做电子开发超过10年了,除了CPLD/FPGA之类的,我还真不知道哪个MCU或DSP或DSC可以自定义引脚功能的

网友E:
确实是好东西, 只是这么多核, 楼上是怎么测试得到 "爽" 的?
这样的单片机, 简单的任务, 都没有办法体现它的多核性能!

网友A:
做电子开发超过10年了,除了CPLD/FPGA之类的,我还真不知道哪个MCU或DSP或DSC可以自定义引脚功能的
引用 网友C:

可定义管脚的MCU还是有一些的,例如赛普拉斯的MCU都能做到。

网友C:
对于MCU来说,并不主要取决于创意是不是足够先进,而是有能力整合这个产业链

"好芯片"之所以成为好芯片的关键.前者只限于理论,并不能为大家所接收使用.

网友F:
我几年前就知道   有个国防科大的老师出来搞过类似的产品
流片成功了, 也有小批量生产过

网友F:
长沙柯珞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新型计算机体系结构处理器-L结构处理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公司。新型的L计算机体系结构是留学归国博士、公司董事长李晓波先生经多年的潜心研究而发明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计算机体系结构。该项新技术已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和国际专利PCT。国际专利PCT的检索结论是“本发明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该项专利发明技术是一项超级计算机(或处理器)的核心技术,它克服和摆脱了传统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弊端,使计算机(或处理器)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软件设计以及应用软件设计更加简 ……详细

网友:
距离大众化使用还远哦

网友F:
全球首创新型3核51单片机:LSx151系列
  LSx151系列MCU是我公司设计、生产的高性能8位51系列单片机,其指令系统与MCS-51兼容,内部功能、引脚功能、引脚排列以及电气特性与AT89C2051基本兼容。
  LSx151系列是采用新型的发明专利技术L体系结构技术研制的一款新型3核51单片机,可支持三道程序同刻并发运行。其主要系列特性如下:
新型“多核”L体系结构
3核并发处理机制,可并发同刻执行3道程序
2~8KB 内部Flash程序存储器,20000次擦写周期
1~2KB内部SRAM
宽电压:1.8~5.5V工作电压
0Hz~40MHz工作频率
1个全双工UART通信端口
2个高速I2C主从模式通信端口
1个高速SPI主从模式通信端口
6路PWM
0~2路10位精度ADC,转换速率200KBPS
引脚数:20
  由于其独特的体系结构,LSx151系列51单片机因此拥有3核的性能、单核的价格!
  竭诚欢迎广大用户惠顾!

网友G:
把多个核封装成一个卖。。。。

要是降价到1$内而且支持好还可以考虑。。。。

网友H:
能做产品嘛  稳定嘛 ........................==

网友I:
关键是几刀

网友J:
5刀都买ti的A8了。。。。
另外usb是不能随便配置的,因为需要phy支持的。。。又不是串口那样纯数字。。。。
多线程之间的数据交换的确不好玩。。。

网友K:
这个东西我也关注过
优点不用说,他们自己说的很多了
缺点是:
1、开发工具不流行
2、内存太小,所以高性能就是摆设
3、现在低端的单芯片ARM有很多,高端的也很多
4、灵活配置很多时候都是缺点而不是优点,原因是软硬件结合得太紧密,没多少人会用
所以我不太看好这个东西。

网友L:
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东西,你敢用吗

网友M:
一看就知是广告!

网友N:
空话太多,不该看.浪费时间.

网友O(2019-03-15):
引用 网友A:
另外,从5年前俺了解到的,这个创意本身还有一些致命性的缺陷,例如:
1、没有任何一个大的编译器厂家支持
...

实时性、时间可确定性、灵活性是xMOS芯片的特点。目前xMOS有三个产品系列,通用、USB、模拟,超过100个客户,应用在音频、工业控制、马达控制、汽车等方面。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