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明白电路图,就先看明白电容

楼主(2012-01-13):
电容在电子电路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储能元件,它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电路中。熟悉电容器在不同电路中的名称意义,有助于我们读懂电子电路图。
1.滤波电容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2.退耦电容 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3.旁路电容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产生压降衰减。
4.耦合电容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以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5.调谐电容 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6.衬垫电容与谐振电路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并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适当地选定衬垫电容的容量,可以将低端频率曲线向上提升,接近于理想频率跟踪曲线。
7.补偿电容 它是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8.中和电容 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极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9.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10.定时电容 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11.加速电容 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12.缩短电容 在UHF高频头电路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器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13.克拉泼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14.锡拉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15.稳幅电容 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16.预加重电容 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而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17.去加重电容 为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在RC网络中的电容。
18.移相电容 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19.反馈电容 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之间,使输出信号回输到输入端的电容。
20.降压限流电容 串联在交流电回路中,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特性,对交流电进行限流,从而构成分压电路。
21.逆程电容用于行扫描输出电路,并接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行扫描锯齿波逆程脉冲,其耐压一般在1500V以上。
22.校正电容 串接在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显像管边缘的延伸线性失真。
23.自举升压电容 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24.消亮点电容 设置在视放电路中,用于关机时消除显像管上残余亮点的电容。
25.软启动电容一般接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基极上,防止在开启电源时,过大的浪涌电流或过高的峰值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上,导致开关管损坏。
26.启动电容 串接在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上,为电动机提供启动移相交流电压。在电动机正常运转后与副绕组断开。
27.运转电容 与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串联,为电动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与副绕组保持串接

网友A:
求大师  介绍电路设计中的经验

网友A:
晕死,克拉伯电容也是一种,这种总结表面看起来渊博高深,实则肤浅幼稚,相当于抓牛不抓牛鼻子去拽牛尾巴。
其实在改坛注册几年了,很少逛,因为这里好多人理解电路的方式很山寨,诸如楼主的电容分类就是这种理解电 ...
引用 网友B:

求大师介绍电路设计的经验

网友C:
晕死,克拉伯电容也是一种,这种总结表面看起来渊博高深,实则肤浅幼稚,相当于抓牛不抓牛鼻子去拽牛尾巴。
其实在改坛注册几年了,很少逛,因为这里好多人理解电路的方式很山寨,诸如楼主的电容分类就是这种理解电 ...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侠看来已经到独孤求败的地步了,求“九阴真经”啊。。。。。

楼下一起来呼吁啊。。。。。。。。

网友D:
2楼是搞研究的?
把一个电容研究透,半辈子过去了,把三极管研究透,这辈子就过去了,还怎么做电路?怎么做产品?

网友E:
这个附图的话就很好了。

网友C:
回楼上:
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很牛,你就把你自己设计的东西拿出来,自己藏着,谁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光讲理论,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网友:
不理解透的话,真可谓寸步难行,比如以米勒定理为例,一般教科书中默认主极点在输入端,加入米勒电容Cc后,极点分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后来我问过一些人,其中包括教授,如果主极点在输出端,此时加入电 ...
引用 网友B:

估计xukun977是搞集成电路的,21IC论坛很多人都是应用方面,一般只要现象普遍能用就算KO了,至于更深入的理论(就比如这个人云亦云的米勒效应)可能人会觉得没必要也没精力区深入。当然,若想做精,还是得像xukun977说的一样,深入理论来指导实践。

网友F:
回楼上:
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很牛,你就把你自己设计的东西拿出来,自己藏着,谁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光讲理论,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
引用 网友C:

理论若学到大成,应用随手拈来而已,随便的计算几下,比的上靠经验调试几个月

网友C:
理论若学到大成,应用随手拈来而已,随便的计算几下,比的上靠经验调试几个月
引用 网友F:

那是高手,原来跟乔布斯搭伙的那个家伙就是。

网友G:
不理解透的话,真可谓寸步难行,比如以米勒定理为例,一般教科书中默认主极点在输入端,加入米勒电容Cc后,极点分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后来我问过一些人,其中包括教授,如果主极点在输出端,此时加入电 ...
引用 网友B:

我没理解错的话,是两个极点都降低,非主极点降低得更多,总体相位裕度是减少的

网友G:
仿真了一下:
Cc=0
Cc=0.5pF
Cc=1pF
Cc=5pF
整体情况是第一级放大器的gm要远大于第二级,加入米勒电容后,输出端的极点稍有降低,但是补偿电容引入了一个从第一级到输出端的通路,这是一个正零点,这个零点可以补偿掉次主极点,但是相位裕度严重恶化

在第一级gm比较小和补偿电容很小,零点不明显的情况下是会出现我前面说的可能的,但是在分立器件电路里很罕见因为取值范围的问题。
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H:
2# xukun977 大师赐教

楼主:
:$我下次还以发一个电容分类及其用法

网友I(2013-09-30):
的确 ,有些电路的电容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