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源供电方案可行性

楼主(2012-01-13):
现在需要做一个供电电路,用蓄电池供电,该电路输出+15,-15, 5v电源,其中15V部分工作电流在200mA,总消耗功率大约6W,5V部分工作电流在300mA,总消耗功率大约1.5W。计划准备采用24V输出铅酸蓄电池,采用DCP022415D芯片,这个芯片输入24V,输出正负15,功率2W,现在的问题是该芯片功率不够,查了下芯片手册,可以通过并联方式增加输出功率,所以我准备用4个DCP022415d以并联方式提供正负15V部分的供电,5V部分供电也准备采用相同的方案,芯片采用DCP022405.请问该方案可行否,谢谢!

网友A:
LZ难道是钱多烧的慌?

呵呵,3个MOC34063A搞定就是了,一路15V,一路-15V,一路5V,芯片加辅助外围电路估计15块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