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快救命,pcb钻孔移位了

楼主(2012-01-13):
大侠们,今天(用altium designer9.0)花了第一块pcb版,画的时候好好地,画好后SAVE COPY AS PCB4.0,拿到学校去刻板,(使用的刻刀机器刻得)雕刻软件是99,但雕刻软件打开后钻孔都移位了,钻孔都不在焊盘上了,见图,救命啊,谢

网友A:
还真没碰到过这问题呢,不过我们不用 AD软件了。  是不是你出GERBER时 分开出了。还是单位错了。 或者是GERBER格式错了?  检查一下吧。或者找个熟悉AD的人帮你出一下,网上应该碰到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网友B:
画好后SAVE COPY AS PCB4.0
然后再用99打开看下 是否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