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产生-5V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1-13):
我照附件里的电路图搭了个LM2596产生-5V电压的电路。
我输入5V电压,结果可调电源显示7,800MA电流。
我测了一下,图中用的1N5823没有买到,用1N5824代替。
1N5824反向电阻只有50多K,我从淘宝网上买了5个,其他的也
只有100多K。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1N5825反向电阻一开始2,300K,可是万用表显示的数值老往下降。
有时候会降到100K以下。
1N5400用1N5401代替,我用万用表测反向电阻,用200M量程测,
有的测不出来,应该是好的。有的是20几兆,有的是50几兆。
我感觉是买到假货了,电路图应该没问题,英文原版的。
请高手确认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我用的是图25.

网友A:
感觉目前不是元器件问题,我在想你的二极管是否接反?量下现在输出是多少吧。

楼主:
二极管没有接反。输出是正的0.3几V。

楼主:
高手支招啊!我原来用MC34063产生-5V,结果把芯片烧了。
这次用LM2596又失败了。我很郁闷。
上次做反相器用一个网友说的办法,两个电阻两个电容并联,中间浮地,产生正负5V,成功了。
为什么用DCDC模块这么费劲呢?
大侠们解惑呀!谢谢!

网友B:
LZ仔细找数据手册看一下. 估计是元件参数没有搞好.特别是那电感和Ct

网友C:
LM2596在8元以下买到的都是假货,不过假货也有质量好点的,也有差的

楼主:
Cout要求220/25V电解电容。我用470/25V代替。其他参数都一样。
我用LM2596产生+5VOK!
我买的LM2596价格记不清了,好像8元以下。
在另一个论坛上,有人说这个电路不好使,
启动电流大,有时候有短路现象。

网友D:
8# chen3bing 搭不少电路了,:)

网友E:
要用肖基特二极管1n5822 等 用普通二极管会把芯片烧毁

网友F(2013-08-05):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去掉D3,C1,R1R2,5脚直接接地。

网友H(2013-11-14):
引用 网友G:
去掉D3,C1,R1R2,5脚直接接地。

这部分电路设计的目的是,但电源未稳定时阻止输出。

网友I:
应该把你自己的电路贴上来~

网友J:
2596产生负压启动电流需要很大,输入电源提供不了这么大电流的话就2596就直接短路。加了 延时启动会好一点,但还是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