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能不能流如电源输出端

楼主(2012-01-13):
电流能不能流入电源输出端?如果不能那箝位电路是怎么回事?比如附件中图中,当AINP大于AVDD时,箝位电路导通,电流不是流入电源了吗?同理,当AINP小于GND时电流又流向输入AINP了?
谢谢各位。

新手分少,见谅。

网友A:
有谁说过“电流能不能流入电源输出端”?
这个箝位电路就是不让AINP电压超过AVDD,就是靠电流流入电源。
当然,一般来讲,电源只能被“吸”,不能被“灌”,但也不尽然:
1、电源的负载是多处,假设别处消耗了1A,那么你灌进去1A时,等价为电源没有输出,因此不是倒灌,没有问题。
2、电源上一般都并联以电容,突发的、大电流的倒灌,可能时间非常短暂,这样电量(Q)不会大,只能让电源上并联的电容电压增大一点点,也没有问题。

网友B:
LS都说了。
电源有串联和并联的,串联的特性就如LS所说的。
并联的话,可以流入一定的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