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的作用域

楼主(2012-01-13):
uchar  max();

void fax()
{
   unchar   a, b,m;
   -     -     -     -    -
  m=max();

  -     -
}
------------------------
unchar   max()
{
   unsigned char  add;

   add=a+b;

  return add;
}

主函数调用max() 时,a,b能否在函数max()内直接使用?还是要把a,b作为实参传递到max(a,b)?

网友A:
一句话总结,C编译器中
变量的作用域在包含它的“{}”范围内
超出范围内,哪怕名字一样,也是不认的

如果没被{}包含,那么从定义处开始以下的代码,谁都认得他

网友A:
哎,你还“潜龙”来着,我怀疑你上课没好好听讲,问这种问题
不过也好,多问多会,面子不值钱的,要耐得住打击,当年偶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A:
像这种,自己可以用写个代码用编译器去验证的问题,你就自己摸索去
你贴的代码,肯定编译不过的
你要是拿这种问题去问你同事,他们会被你烦死的,你会被暗自鄙视的
能自己思考的摸索的,就自己思考摸索
只有经过自己思考的问题去问别人,别人才会欣赏你

网友B:
楼上的好热心肠。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反复研读您的  一线研发之声 系列。收获巨大......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