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E约束中时序的余量的设置

楼主(2012-01-13):
(无正文)

楼主:
或者说,综合实现后系统最高频率为110MHz,那实现工作频率最大能到多少啊?

网友A:
余量给5%-10%就可以了,比如50M,约50M*1.05 or 50M*1.1 足以。

楼主:
Backkom80你说的是针对用什么工具的啊?
对ISE XST也适用吗?  谢谢!

自答:
翻到一本书,是针对XILINX芯片。书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A:
综合后的时钟频率值不准,没有太多的参考意义,
这个余量可以在.xcf中用,
你写在.ucf中更有用,布局布线会按个值计算,对你的时钟做更准确的分析,一般布局布线后报的时钟率频是较准确的。

楼主:
感谢Backkom80!
请教,用DCM输出时钟clk作为系统时钟下,怎么对输出信号进行偏移约束。起因是Clock Domains中就没有"clk"项,只有外部输入时钟clk_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