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LVDS 与CML,LVPEC之间的转换电路

楼主(2012-01-14):
在系统中,往往会同时包含多种高速差分传输技术,因此经常要用到转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差分技术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输出电压幅值及偏移.

1)CML,LVPECL 转LVDS
应用最为广泛的差分传输技术是LVDS,当必须使用转换技术时,LVDS使用最方便,在所有高速差分技术中,LVDS输入具有最宽的共模输入范围。这种在输入上的灵活性,使得LVDS产品能与大多数CML和LVPECL器件直接相连:

2)LVDS 转CML ,LVPECL
CML 和LVPECL输入端能接收的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往往局限更加狭窄的范围内。这使得LVDS输出电压超出接收器所容许的输入范围。将差分信号从LVDS格式转换为CML或LVPECL信号时,应当始终对接收器件的输入特性进行研究。器件与器件之间,不同制造商之间,LVPECL和CML I/O特性和终接方案很可能都不同。根据大多数厂商的数据表上都共同的一些指标,下图所示的接口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优先选择。具体的器件可能需要一些改进,以实现最佳的性能。

如前面的图所示,LVDS和其它的差分技术可以在一条高速信号通道上协同工作。与LVDS接口的四种可能方式中,三种不需要加任何外接元器件。而对于最后一种,LVDS 驱动CML的情况,大多数仅采用CML的应用可能已经采用了交流耦合。

网友A:
嗯,多谢楼主了!分享太棒了!!!!!!!!

网友B(2012-03-26):
lvds转lvdpecl那张没有大看明白,700mV的lvds 跟lvpecl的差不少阿

网友C:
这个图很给力啊,多谢分享

网友D(2013-01-05):
谢谢分享,这是好东西留个记号

网友E(2015-10-13):
转接的时候说的不详细,应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