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中UCF

楼主(2012-01-14):
edk中的ucf有什么简单的写法吗?能不用一个一个的打进去吗

网友A:
很少在edk中做ucf,还是建议在ise中

楼主:
2# 钻研的鱼 谢谢,我试试

楼主:
2# 钻研的鱼 在ise中写的意思是不是,把端口设立一个vhl文件,然后把他的ucf复制到edk中???

网友B:
跟ISE中是一样的啊,可以手动一个一个添加的啊,没明白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觉得ise中可以用plan ahead 去添加很方便,但是在edk中要手动很麻烦

网友C:
planahead啊,方便多了,还不容易出错

网友D:
对啊 确实很方便恩

网友E:
plan ahead 就是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