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为FAH23 GFM的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2-01-14):
(无正文)

楼主:
有用过的吗?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至少说个封装名称吧?
上图看看?

楼主:
d:\fah23.JPG上面印的字符为:“FAH23 GFM”

楼主:
用尺子量了下尺寸,标在图上了

网友A:
3 SMBJ5.0.pdf (217.62 KB) TVS管相同功能的 见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觉得也应该是TVS管,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参数,所以才发帖提问的。我在网上也能找到类似器件的资料,但是还是无法确定具体改用哪一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