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设计个电路,将直流电压转化成PWM!

楼主(2012-01-14):
求助,帮忙设计个电路,将直流电压转化成PWM!直流电压0-5V,PWM频率1-5K,占空比可以不要100%,用运放比较器做,谢谢!

楼主:
附件是我自己参照资料设计的方波三角波发生器,我准备在加个比较器做电压转PWM,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三角波波形不是很稳定,它隔一段就有一个幅度较低的波形出现,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
求高人指点下啊,谢谢了,
自己顶

网友A:
恐怕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我这个电路用过, 没有发现明显的周期变化的情况.

网友B:
LZ这样讲太不严谨

电压变到频率应该是V-F转换

楼主:
我不需要很精确,能转换成PWM就行

网友C:
一个三角波发生器,和一个可变电压比较,输出就是PWM了。

楼主:
是啊,我的电路就是准备这样做,只是仿真出了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