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2-01-14):
(无正文)

楼主:
1# aptx5788

网友A:
把PMW去掉,就说明基极没有电压输入。就相当2个2极管并联在一起了。
所以Ucb与Uce是相等的。
你去掉PMW后可以等效成那样。
如果你想把PMW去掉也能看到有输出,我觉得可以把R2串联电路移开,
改为与VCC连接,组成与3极管并联的电路。这样就不会有你看到的损失了

楼主:
激光二极管这条支路的电流如何确定啊,如果是Ib和β决定,那么Ic*R3会不会超过VCC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电压怎么损失了,跑哪去了

楼主:
一个线性原件和一个非线性原件串在同一条支路,这条支路的电流处处相等吗?

楼主:
我测量是用的普通的数字电表,是不是不能用这个测啊……

网友A:
:(吓。如果按照这个图上的电压加起来也不等于5V/////
还有一些电压那里去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电压就是本身二极管的反向电压
与VCC的电压无关。如果可以你能换一个12V的VCC来看看他们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我错了
对了,你怎么要研究这个损失电压呢?

楼主:
奥……反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