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0.15ppm等于多少ppb?

楼主(2012-01-14):
请问下0.15ppm等于多少ppb?

网友A:
ppm是英文parts permillion的缩写,译意是每百万分中的一部分,即表示百万分之(几),或称百万分率。
ppb表示十亿分重量的溶液中所含溶质的重量,十亿分之几就叫几个ppb。
照次概念:  0.15ppm = 150p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