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是不是书里错了 (51)

楼主(2012-01-14):
ov, AC

画红线处  是不是应该是 MOV @R0,A ?  题目要求是存到片内的40~47H呀
实在郁闷 MOVX @R0,A就存到片外的40~47H了吗?
求负责的指正

网友A:
确实不应该有X,楼主有怀疑精神,表扬一下。

楼主:
谢谢 2L

我要参加的考试的历年考题中有一题跟这题类似 参数换了而已
要是没仔细想想复习一下 照抄书里的 分就白扣了呀..

网友B:
现在学校配的教科书一般都很烂的……

网友C:
这教材写的:funk:
倒不是说多了个X,而是如今用0809的不多了吧?

想起当初学习单片机的时候,因为没有单片机老师,拉了一个中文系的老师过来,客串单片机老师。
话说有一天,老师抑扬顿挫地读着“这个P0口没有上拉场。。。”,底下一片茫然,老师也觉得不得劲,冒出一句“什么叫上拉场?”然后翻过一页,接着读“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