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Mini51第三帖——AD测试

楼主:
本例程实现AD采集并实时显示AD值
main.c文件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AD测试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AD_Value = 0;
Set_System(); //调用系统初始化函数
printf("AD--Test......\n");
while(1)
{
DrvADC_StartConvert(); //清除ADC转换完成标志并启动下一次转换.
while(DrvADC_IsConversionDone()==FALSE); //等待转换完成 (TURE:转换完成 FALSE:正在转换)
AD_Value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 //获取ADC转换的结果数据 转换结果为32位 10bit有效,其它bit都是0
AD_Value = (float)AD_Value/1024*3300; //将采集到的值转换为电压值
printf("AD采样值:%dMV\n",AD_Value); //输出AD值
delay_ms(1000);
}
}
hw_config.c文件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USART_Configuration(); //配置USART

ADC_Configuration(); //配置ADC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Open(XTL_CLK); // Enable high external clock and use it as system clock (HCLK)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XTL_CLK) != 1); //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E_PORT3, E_PIN1, E_IO_OUTPUT);//LED0
DrvGPIO_Open(E_PORT3, E_PIN6, E_IO_OUTPUT);//LED1
DrvGPIO_Open(E_PORT5, E_PIN2, E_IO_OUTPUT);//LED2
DrvGPIO_Open(E_PORT2, E_PIN6, E_IO_OUTPUT);//LED3
}
/*************************************************************************************
** Function name: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配置USART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UART_CLK_SET, 0);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设置USART的时钟源为外部12MHZ
DrvGPIO_InitFunction(FUNC_UART);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9600; //波特率 96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数据位 8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1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校验位 无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FIFO存储深度 1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DrvUART_Open(UART_PORT0, ¶m); //串口usart0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
/*************************************************************************************
** Function name: AD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配置ADC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
{
DrvGPIO_InitFunction(FUNC_ADC0);//配置引脚为AD功能
DrvADC_Open(0, EXTERNAL_CLOCK, 3);//0:指定采样通道为ADC0; EXTERNAL_CLOCK: ADC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3:ADC clokc = 12/(3+1) = 3MHz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h文件
#ifndef __HW_CONFIG_H__
#define __HW_CONFIG_H__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endif
includes.h文件
#ifndef __INCLUDES_H__
#define __INCLUDES_H__
//库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ADC.h"
//自己定义的文件
#include "variables.h"
#include "hw_config.h"
#endif

运行截图

工程

网友A(2012-01-15):
已满三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