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继电器驱动电路,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12-01-14):
如图所示的电路原理图,使用一片74HC595和一片ULN2003A驱动三个磁保持继电器,
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当控制电路断电的瞬间,继电器产生的反向电动势能否通过ULN2003内部的泄放二极管泄放掉,即该电路是否安全可靠??

网友A:
何不共阴极接继电器线圈,集电极串联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连接**是用三极管直接驱动继电器么?

网友B:
楼主的硬件技术不及格啊~~~!

Q1和Q2的想法是平时关断12V电压,但是74HC595输出高电平只有5V,注意这个芯片不是开漏输出,Q1和Q2能关断么?

1N4148的电流是多大?能抗得住继电器么?

楼主继电器为啥接成这样呢?2003敢动作么?一动作那群二极管马上冒烟~!可以说这一块电路是根本没搞清楚咋回事的~!

2003内部二极管可以用,但是要增加这个芯片的功耗,所以电流大的负载最好用片外二极管来放自感电动势,不过如果继电器不频繁动作的,片内的也可以用了。

总之,楼主需要重修晶体管开关电路。

网友C:
有专门的驱动IC,上海贝岭的BL8023。

网友B:
有专门的驱动IC,上海贝岭的BL8023。
引用 网友C:

根本犯不着,8050是25V的管子,三极管就OK了,一个继电器能复杂到哪里去?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不复杂,驱动磁保持继电器起码需要4个三极管,还有一堆电阻和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忘了595输出5V了,确实失误,谢谢!!

继电器的动作电流大约为100ma,4148应该不成问题,若不行,换成4007应该可以吧。

因为仪器需要控制几十个继电器,而且正常应用后,通断电不是很频繁。

之前公司直接使用的三极管控制继电器,但通断电时,容易造成驱动三极管的损坏。

请问晶体管开关电路怎么修改呢??谢谢!!!

网友D:
双触发继电器驱动,驱动保护与普通的没有大的区别.
若负载感性成份大,加RDC吸收电路吧

网友B:
楼主啊,我都被人家挑了漏洞了,你还不说是哪种继电器,咋帮你啊?

网友D:
有钱的厂家可以用啦.驱动能力强!

网友E:
他本来要的是继电器可正方通电,把H桥变通一下,那些二极管可以不用的,但哪路输出和12V的选择要严格对应,时序控制严,但损坏也是几个一起坏! 595确实没OD,要加电平转换!

网友C:
还是**我的建议,采用专门的磁保持驱动IC。
特别是数量多,用IC比三极管可靠简单,占地面积小。

很早以前我也使用4个三极管加4个二极管,还有一堆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考虑过使用贝岭的BL8023,但是我要控制超过20多个磁保持继电器,成本相对来说有些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个2003控制三个继电器,可以同时开关,损坏也是3个一起坏,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三相电器的缺相运行,当时就是这样考虑的。

有没串入并出的OC门的芯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这几天出去了。设计确实是我的错误。继电器是12VDC驱动的磁保持继电器,原先用的是贝斯特的BST-902。请问有没串入并出的OC门芯片?要是再加电平转换电路的话,成本有些高,还不如用集成IC呢,是吧

下图是其他公司的磁保持继电器驱动电路,可以正常使用的,你帮忙看下,性能是否稳定?谢谢!!

网友F:
错的不像话:dizzy:

网友G:
错的不像话:dizzy:
引用 网友F:

同感~~ 我公司的设备现在用的就是2003驱动4个电磁阀~~
我看楼主按这图一用就要爆

网友H(2014-02-13):
磁保持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有什么区别啊,用在什么场合,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