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V耐压不过,求解决措施

楼主(2012-01-14):
刚刚画了一块板子,耐压4KV不过,自己也找到了原因,如图所示,正反面线之间有4KV耐压要求,一般情况下,在不同层是不存在问题,但是我这个板子画在PCB板边缘了,打耐压的时候,从侧面空气击穿过去了,现在已经做了20块样板,芯片都贴了,后续打算改版,把线往里移一点,不过这20块板子打算通过特殊处理,满足耐压要求,涂三防漆有效果吗,求大家给想想办法!

网友A:
在板子上刷一层绝缘胶试试

楼主:
恩,打算在板子的边上刷点三防漆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B:
涂704硅橡胶绝缘效果更好

楼主:
请教楼上,价格如何?

网友C:
3.5元。

楼主:
呵呵,好的,那去买点来试试,谢谢各位,也希望大家从我的错误中可以得到点经验,边缘走线,上下层不耐4KV!

网友D:
去了解一下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知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割线走飞线的可能性不大,这个东西要送样,那边会留样的,我想试试绝缘漆,希望有点效果。

网友E:
底层的未必通得过

楼主:
底层有接近6mm间距,应该不存在问题!

网友F:
涂漆就算解决问题也是掩盖,重新设计PCB才是正道,而且,做测试也是要费用的,不见得比重新做板更便宜。

网友G:
这是测试ESD的吧?

前期对付的话,要用那种分子比较稳定的,例如硅胶等,然后抽真空灌封,否则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可能性能下降,因为胶水里面含有空气,一样会以此作为通路传过去。

楼主:
回楼上,不是静电,是电气隔离要求的4KV耐压,现在用了三防漆,效果不大,打算改版再送了。如14楼所说,测试费用4万,万一不过,就打水漂了,20个样表重做,自己也放心点,哎,又交学费了。

网友G:
回楼上,不是静电,是电气隔离要求的4KV耐压,现在用了三防漆,效果不大,打算改版再送了。如14楼所说,测试费用4万,万一不过,就打水漂了,20个样表重做,自己也放心点,哎,又交学费了。 ...
引用 楼主:

电气隔离更不行了,能量更大,更容易被空气穿过,只有改板。

楼主:
恩,上下两层之间走线是可以耐4KV的,其实板厚也才1.6mm,应该是板子内有特殊绝缘物质,可以保证4KV的耐压,现在因为布线于边缘,通过边上的空气击穿过去了,原来我的侥幸想法是在边缘涂上一层绝缘物质,相当于加宽了板子的宽度,理论上来说肯定可以抗下4KV,但是实际涂了3防漆,效果基本没有,自己打耐压都打的人心惶惶了,还是打算改版,把线往里面挪点。

网友H:
4KV耐压,板厚1.6mm,这个板子耐压真好,pcb表面是不是还要涂绝缘?实际用起来,这板子可靠性好不?

网友I:
干脆把线割断,从新飞线!

网友J:
不是刷,应该把整边浸入三防漆涂上厚厚的一层并烘干。当然要保证这个三防漆的厚度是能耐4KV高压的

楼主:
楼上的建议比较科学。不过我打算改版了,呵呵

网友K:
耐压一般针对整机的电源部分进行,LZ怎么会搞到PCB板上?

楼主:
回23楼,耐压就是针对整机需要保持隔离的部分进行的,PCB上隔离部分在同一走线面需要保持4mm以上间距(1mm空气间距可以扛1KV),在不同的层,由于PCB板的材料原因,1.6mm的板厚就可以耐压4KV以上,但是我现在需要保持4KV耐压的两根线因为在板子边缘,就通过边上空气击穿过去了

网友L:
我感觉线向里面挪一点还是不如飞线让人安心

网友:
耐压表好便宜的  你的测试费可以买好多台耐压测试仪了

网友:
建议飞线吧  即使现在过了  等天气一潮 又过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