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LM358的简单电路,迷茫中

楼主(2012-01-14):
急请教:这个图LM358同相端应该比反相端电压低吧,可是为什么电路搭出来同相端却比反相端电压低呢?

网友A:
实际电压各是多少呢?

网友B:
这个图LM358同相端应该比反相端电压低吧,可是为什么电路搭出来同相端却比反相端电压低呢?

这句话前后是相同情况,LZ搞错了吧?

网友C:
楼主语文数学老师教的吧?:lol
照理应该是基本一致才对。

网友D:
虚短 反相端=正向端

网友E:
你可以用(虚拟电子实验室),模拟测试一下,可以得到非常直观的演示!

网友F:
只要在正常的输入和电源下,应该是一样的电压。
这可是最基本的差分放大电路呀。

网友G:
反向输入放大电路,正负输入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