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对助学板的AD电路不了解,求指导

楼主(2012-01-14):
请问这图的原理是怎么个样子,最好讲的细一点,谢谢

网友A:
这是个很简单的电路!
问题要问清楚点?都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

网友A:
VR3电位器是可调电阻,以分压模式引起AD1端电压变化。
RT是NTC电阻,于R13分压引起AD0端电压变化。
R36 37应该是个限流电阻!

楼主:
3# Ryanhsiung 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0 和 AD1 不都接地了么 怎么还可以比较呢

网友B:
RC 滤波啊

网友C:
这个图确实不是常规画法,其实还是最简单的电阻分压和RC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