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源问题

楼主(2012-01-14):
就是最近本人做的基准源,用的是TL431做的,调到2v后,文波也是比较小的,可是后基在加一个跟随器,文波反而很大,本人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加跟随器,因为自己是用AD采集的,电流需要的也不是很大!!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楼主是怎么把431调到2V的,求解~!
2.如果是做AD的参考电压,确实没有必要再驱动来驱动去的了,431最小工作电流本来都是1mA了,AD参考电流比这个大?

网友B:
难道431到了LZ的手里就不是2.5V的基准了?

网友C:
难道是基准源后再分压得到2V的?

楼主:
呵呵,我就是按照这个电路调的,主要用的分路稳压器!!他的基准一般是2.5左右,电流时10MA左右。

网友A:
呵呵,我就是按照这个电路调的,主要用的分路稳压器!!他的基准一般是2.5左右,电流时10MA左右。
引用 楼主:

电路是对的,但是最低只能到2.5V,楼主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了。

网友D:
加跟随器确实会增大纹波。

网友E(2013-02-23):
应该是2.5v基准啊

网友F:
1 楼主的图不可能得到2v的基准电压的啊
2 没有必要加跟随器
3 加跟随器后引入噪声的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