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pi引线的小问题

楼主(2012-01-14):
小弟菜鸟,请教各位论坛前辈。
     我在画板子的时候,想实现avr的spi连接从图中的右边4个引脚向左边的4个蓝色焊盘接,但我不确定应该是使用上下两图中的哪种方法?
     图中红色部分为顶层,蓝色线条为底层,中间有地层(未画出来)。图中上边是,从单片机右边引出线,之后过孔,之后方向折回来接到左侧的焊盘上。 下边是在单片机下方放过孔。
我想问下:下边这种方式是否会影响avr本身的工作或者影响spi的正常工作,那上边这种呢?是否有其他的接法法?(由于布局原因,avr不能转动)

网友A:
1.SPI本身速度不高,(10M不得了了),不属于高速信号,可以不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两种布线方法都没有问题。
2.能不走过孔就不走过孔。
3.从缩短引线距离的角度看,下面的好。
4.下面的接法,如果PCB厂家太差劲,过孔做断,就不好修了,如果有这种情况,就考虑把过孔放在芯片外面,但是不需要理那么远。

网友B:
如今,PCB 过孔 出现问题的 机率 已经很小。
可考虑 走线 短的方案。 但线宽不要出现 突变。

楼主:
2# NE5532 太感谢了,ne5532大哥

楼主:
3# hyhmh hyhmh大哥同样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