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逆变器的MPPT追踪为何在开机后都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开始

楼主(2012-01-14):
光伏逆变器的MPPT追踪为何在开机后都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开始

本人逆变器MPPT控制菜鸟,忘那位高手解释一下,能够仔细介绍最好,粗略的也行

网友A:
MPPT是持续进行的,早点晚点都关系不大。

楼主:
可是很多逆变器都是开机后让输入处于开路电压点半分钟甚至更久后,才开始跟踪,这应该是有什么目的的吧,或者有什么理由需要他必须这么做?

2# SmartEnergy

网友A:
这个我真不懂。

楼主:
有专家指导一下不?

网友B:
要先检查好电网电压,还有太阳能板的参数,等等参数确定了之后才开始工作的,一般等2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楼主(2012-02-19):
回复 网友B:

powerone的貌似等了有几十秒啊

网友C:
这个时间有可能是他们就是这么定的,几个人一商量就定了,可以加快,我公司的也是,原因是那些老外的这样,我们也这样

如果非要说个原因,就是开机时输出功率要慢慢提高到MPPT功率点,不能突变,否则电网把逆变器给甩了,所有需要时间

网友D(2012-04-08):
电网电压,电压相位等锁相环锁相后,整个逆变器才能开始工作,包括一些计算

网友E:
应该是MPPT算法缘故,MPPT算法是前后比较在逼近,需要一些参数,如果一上电就知道预先参数,那也太神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