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PT曲线确定方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1-14):
(无正文)

网友A:
跟踪过程中允许你测开路电压,短路电流?
最简单靠谱的是不停地对输出电流作一个向上及向下的偏移,即时计算输出功率,以逼进法求解。
用小学数学就够了

网友B:
因为后面已经隐含假设了光伏电池的一般特性。

楼主:
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