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1-14):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8];
uchar i;

void Uart_Init();
void receive();
void send();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receive();
         send();
    }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
void receive()
{
     for(i=0;i<8;i++)
    {
         while(!RI);
        RI=0;
        table[i]=SBUF;
    }
}
void send()
{
     for(i=0;i<8;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

这是我写的一个串口程序:将收到的八位数字原样返回。
结果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大部分的时间都能正常执行,但是在烧进程序,或者偶尔复位的时候会出现混乱。例如我输入12345678,返回给电脑的是1234567(有时也返回01234567),再点发送,返回给电脑的是81234567,然后就会一直以81234567的形式返回给电脑。复位之后又会恢复正常。
以上我说的仅仅是我验证时碰到的一种情况。
总是在数据返回给电脑的时会出现极个别的错误,大部分情况还是正常的。
本人是菜鸟,想了很久也没头绪,哪位大神帮帮忙,解释解释这种情况啊!

网友A:
用存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

网友B:
1.低级错误。
2.楼主对程序二字理解不够。
3.收发都用查询,接收不会掉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程序不是一直停在 while(!RI);么?直到电脑向单片机发送数据时才会向下执行?

网友C:
发送建议改成这样试试:
SBUF=table;
while(!TI);
TI=0;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因为单片机的波特率和电脑的波特率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有时候会发生帧错误,尤其是在连续发数据给电脑的时候,有时候会丢失数据(电脑没收到),发送一个字节后略作延时有利于重新同步(帧对齐)。

既然楼主说是发生在单片机复位重启的时候,而此时电脑正在发数据的话,很容易少收几个字节,这样,电脑发8个字节数据,单片机只收到7个或更少,此时单片机不会向电脑发数据,而是要等到电脑下一次发数据,接收到的数据凑满8个字节才会发,这样就出现了错位。

不知我这样说,楼主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B:
接收收完一个字节,需要程序读出来,发送这边却在傻等发送完成标志,等发完了,接收那边也溢出了。想双工就别傻等,这是基本原则了。

网友C:
接收收完一个字节,需要程序读出来,发送这边却在傻等发送完成标志,等发完了,接收那边也溢出了。想双工就别傻等,这是基本原则了。
引用 网友B:

你没仔细看楼主程序,他的程序是单工的。

网友B:
你没仔细看楼主程序,他的程序是单工的。
引用 网友C:

别误导楼主啊,他是拿串口助手在收发数据的,电脑发过来的每个数据之间是连续的。这种边收边发的程序,看一眼,没有看到包结构和超时退出,就肯定是双工的。

网友C:
别误导楼主啊,他是拿串口助手在收发数据的,电脑发过来的每个数据之间是连续的。这种边收边发的程序,看一眼,没有看到包结构和超时退出,就肯定是双工的。 ...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是用的串口调试工具,肯定是手工发送8个字节数据,等单片机回传8个字节,再点击发送8个字节,再等回传,如此往复而已,怎么就成了双工呢?除非是电脑端未接收完又点了发送。

要是电脑连续发,那楼主根本看不清接收到的数据啊,又不是黑客帝国。:funk:

网友D:
为何不用中断接收呢?

网友E:
但是在烧进程序,或者偶尔复位的时候会出现混乱

这种状态系统未稳定或不能工作,不出错才怪呢

网友F:
调试助手处理过慢,你这发送速度太快。你在每发一个字符后加个延时,保证好使!手机回答问题不容易

网友G:
:L我也认同是你的电脑太快了/改慢一点是没有问题/
居然改慢了将就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想做得更好,就再想方法把调得更快

网友H:
下位机设置一个接收超时,原理如下:
收到第1个字节后开始计时,假设正常最多接收10个字节,从波特率测算出最长接收时间为1ms(假设).那么,下位机从第1个字节开始,5ms(自己定的时间),如果接收数据不全,则判断此包数据无效.依此类推.

网友I:
书上有,主要概念就是“串口接收缓冲器是2级缓冲”;所以可能第一次最后一字节还未读出就退出循环了,结果你第二次接收串的时候,第一个字节可能是上一个串最后遗留的字节。——所以重新读串的时候,应该清扫串口,置RI=0。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SCON=0x50;   // 清扫串口
        receive();
         send();
    }
}

、、

楼主:
15# 刘前辈 试过了还是没用,发送12345678,第一次返回的还是1234567,然后之后返回的是81234567。
复位后有恢复正常。

楼主:
5# cjseng 但是我复位后一切又是正常的。

网友B:
15# 刘前辈 试过了还是没用,发送12345678,第一次返回的还是1234567,然后之后返回的是81234567。
复位后有恢复正常。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是一起发出来的,中间没有间隔。

楼主:
回复 网友F:
跟这个没关系吧,每次复位之后都是正常 的。不过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楼主先谢热心的各位了,我怀疑是板子的干扰问题,因为我换了几块板子尝试了一下,第一次返回的数字有所差别,如1234567、x1234567,&1234567,在不同的板子上会出现这样几种不同的结果,和原始输入数据12345678或多或少有些区别,但无一例外的是复位后全部恢复正常。我建议你们自己也可以把那个程序下载下来试一试,如果真的解决了,请一定要告诉我。:):)

网友J: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color=Red]
    if(RI) dummy = SBUF;
    RI=0;
    [/color]
}
初始化时先读一下可不可以

网友I:
……但无一例外的是复位后全部恢复正常。

上电复位电路没起作用?加入开机延时100ms或以上。

我完全照你程序运行的,结果一切正常。用的是萧峰的串口调试器,晶控的51实验板。

void receive()
{
     for( i=0;  table !=8;  )
    {
         while(!RI);
           table[ i ++ %7]=SBUF;
         RI=0;
    }
}

、、

楼主:
回复 网友I:
所以我怀疑是板子的问题,我总共换过4快板子,同是那个程序,有一块是正常显示,没出过差错。两外3块就有错误。但都是第一次下进程序的时候有错误,上电复位后恢复正常。

网友C:
第一次返回的数字有所差别”“但无一例外的是复位后全部恢复正常”
请问你的第一次是怎么定义的?难道复位后不能认为是第一次?

你就直接说吧:用的什么单片机?如何把程序烧进去的?你的第一次是不是通过串口烧进去之后开始运行算作第一次

网友I:
把复位电路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以前做串口的时候 有过一样的问题
后来没有追究了 同等高人指点:)

楼主:
“第一次返回的数字有所差别”“但无一例外的是复位后全部恢复正常”
请问你的第一次是怎么定义的?难道复位后不能认为是第一次?

你就直接说吧:用的什么单片机?如何把程序烧进去的?你的第一次是不是通过串口烧 ...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stc的51单片机(也试过stcd的5a单片机,情况一样),用的是stc 官方的下载工具下载,确实如你所说:烧进去后的第一次执行算作第一次,只要没上电复位过,执行结果都有错误(第一次返回1234567,之后返回81234567)。上电复位之后结果才就如预期所示(返回12345678)。

楼主:
25# 刘前辈 我用的几块板子都是上电复位。你的意思是让我把原理图贴出来么?

网友L:
数据接收不及时或者随机出现的接收错误导致接收数据丢失时,帧错位了

可以加帧识别标志的方法来处理,即数据以“帧”的形式发送,接收端通过识别帧的开始或者结束来分辨一帧完整的数据,比如,超时控制,标志字,转义字、标志位。。。总之,要主动的识别一帧数据,不能用简单的用收发固定为几个字节这种方式,不然,一旦出错,只能等复位了

网友M:
如果怀疑是板子干扰的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抓一抓TTL端和RS232端的波形,看是哪边的数据错了,再进一步查找原因

网友I:
#28楼   麻烦贴出上电复位电路及手动复位电路。怀疑复位电路有问题。

、、

楼主:
我已经把我用的3块板子的原理图 上传了 你们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已经上传我试过3快板子的原理图了  麻烦前辈过目一下:)

网友I:
既然是买的成品板,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么LZ的供电电源的开关是装在了交流端?一定要保证装在直流端。复位电源VCC对上升沿有要求,不能缓慢上升,要陡直上升。 韩.PDF 图中  AVR复位电容画反了,另2个正确。总不会3个板子都有同样的问题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我也觉得是画反了,今天我又用普中的那块板子试了一下那个程序,用的是stc90c516RD+单片机,stc官方下载工具下载,供电用的是USB连接到电脑的,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和接受,我把图剪切了,你可以看看。
(未复位的那张第一次返回1234567,第二次返回81234567;
复位后的那张正常返回,两侧都是12345678。)

楼主:
回复 网友I:
唉,复位前后的闪烁时一样的,:Q:Q
不好意思 这次拖了这么久才来回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