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之间相互影响

楼主(2012-01-14):
最近做了一款新电能表,因为带载波模块,所以给载波模块提供了电源接口,供载波模块正常工作,原先的模式是,电表只给载波模块提供整流后约20V的电压,由载波模块内部的稳压芯片(78L05)供载波模块中的电路工作,现在由于新的要求,电表既提供20V电压,同时也提供5V电源,该5V电源由DCDC模块产生,现在插上载波模块后,5V电源就有两个电源了,时间一长,表会出现复位现象,测量下来是电源不稳导致,5V电源有很大纹波,并且在不断的复位,上电过程中也发现对其他芯片产生了影响,个别芯片功耗急剧增大,我想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不同稳压模式的相同稳压值电源并联对电路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机理是啥?

网友A:
1.楼主太不不严谨,是导致问题的根本,请楼主自己数一下这个帖子里有多少个错别字。用这种态度做技术,必死无疑。
2.不是结构不同的电源见不能并联,是严格来说任何电压源之间都不能并联,因为没有输出电压相同的电压源,要并联必须考虑相应措施。
3.我相信你dc-dc的5V肯定不是并联到载波模块里面的5V电源上去的,不可能有这种设计需求,所以你的问题描述稳定有问题。
4.dc-dc的纹波是比线性稳压器大,5V电源一般在50mV的量级上,楼主只说大又不说多大,我无法判断。
5.请楼主给出完整的系统框图或者电路,才能讨论。

楼主:
1.接受楼上的批评,更正了两个错别字。
2.DC/DC模块的输入电压也是前段整流后的20V,跟载波模块内部稳压芯片78L05的输入电压是同一电源,两者设计输出都为5V,并且也连在一起,按照这样来说的话,我认为是并联关系,应该没错。
3.有些问题我确实没有描述清楚,按照测量来看,实际DCDC模块这这种情况下是没有输出的(我测量DCDC电感前端波形,没有振荡),好像反而被倒灌了,导致5V最终在4.3V和4.6V之间跳动,从而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A:
1.还是没改完:所有【所以】给载波模块提供了电源接口
2.如果你认定是并联,就更不对了,凭啥这样用?一个5V供电不就OK了?自虐?
3.没见过这样弄的,自己给自己找事。

楼主:
额,版主果然严谨,小弟甘拜下风,这样错误的使用确实是不应该的,理由我也在上面有小小提到,主要是表和模块有不同的版本,而我错误组合了,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我晒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了解通过这次自己的失误了解下两个相同稳压值模块并联情况下,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以前没有碰到过,所以想找版主给俺解释解释。现在这边谢谢版主啦

网友A:
1.两个电压源之间不可能完全相等,并联必定导致期间出现电流。
2.这样方法相当于强制给DC-DC的反馈点加了个电压,导致DC-DC无法工作。
3.违反原则的东西肯定是错的。
4.错了的东西就不要再去研究怎么错的了,正确的路只有1条,错误的路千千万,人类的寿命没有长到可以这样浪费的程度。

网友B:
NE5532回复的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