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和过孔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1-14):
pad, via, vi, AD, PCB
布PCB时里面:比喻说两条线走不通,然后通过放置的PAD或者VIA连接,都可以布通。但是这个PAD和VIA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呀?

网友A:
1. 焊盘可做成各种形状,过孔只能为园形
2. 自动布线过孔会自动添加,焊盘不能
3. 上绿油时,焊盘会露铜便于焊接,过孔不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哈哈,T叔难得来一次PCB呀,高兴。。。。

网友C:
焊盘的 目的: 焊接 通孔元器件件.
过孔: 在双层或多层板中,不同层走信号线.

网友D:
差远了, 建议你还是看看书先吧, 前面也有人讲了。  多层板只能过孔呀。

网友E:
3. 上绿油时,焊盘会露铜便于焊接,过孔不会,这一条好像要特别说明,不然PCB厂家同样做成可焊接,

网友F(2012-04-23):
开眼界了.谢谢.

网友G(2012-05-30):
:victory:2楼正解

网友H(2013-10-07):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