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点亮LED电路,能为我讲解下吗

楼主(2012-01-15):
1.5V点亮LED电路,能为我讲解下吗
如图

能为我讲解下各个元件的作用和T1 15匝和9匝出来的电压分别是多少,为什么是这个量?

网友A:
上电后T1下面的次级9T绕组开始出现电流Ib,而Ic的增大使得初级15T绕组产生电压,从而在次级线圈产生左负右正的感生电压,加速Q1导通,而Q1的导通使得进一步次级线圈电压的升高,因此几乎瞬间Q1导通饱和、次级电压也达到最大。之后Ic逐渐上升,达到某个电流值使得变压器饱和后次级电压开始下降,Ic就减少,强烈的正反馈使得Q1几乎瞬间截至。截至后初级电流不能突变,就通过D1流入C3和LED,也就是刚才变压器的储能被转移。随着能量转移完毕,初级电压和次级电压恢复到0,Q1就又开始得到Ib,重复刚才的过程。

可以看出,这就是一个自激振荡升压电路,假设输入1.5V,那么初级15T在Q1导通时就得到1.5V、9T就是0.9V;但Q1截至时15T上的电压可以很高,比如-4.5V,此时9T的电压就是-2.7V。次级9T只要能维持振荡即可,过大的圈数不好,影响效率,因为Q1有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