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在做EFT测试时花屏

楼主(2012-01-15):
LCD屏在做EFT测试时花屏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开发了一块文本屏,从板子上有一个接LCD屏的接口和一个16按键的接口,在做产品EFT测试的时候,LCD屏经常花屏,甚至蓝屏,请大虾指点

LCD屏的数据信号直接从CPU给出,屏的驱动芯片是屏自带的,CPU给一些控制信号,现在怀疑是EFT干扰到CPU和LCD屏的数据线,引起花屏和蓝屏,EFT是2KV,5KHz,脉冲周期15ms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EFT对LCD的干扰

网友A:
LCD屏 过 EFT 是 比较麻烦。LZ可考虑:
1)选择 LCD屏 的供应商(测试时可考虑 多个供应商,如今LCD屏 普遍而且尺寸、结构 通用性 比较好)
2)在产品结构上 做些**(使 电快速瞬变脉冲 测试点 与 LCD屏的 距离 尽可能 大)
3)将LCD屏 一些外壳  尽可能 接“地”
退而求其次, 花屏后 自动恢复(MCU软件适当处理)。

网友B(2013-05-10):
請問 开鑫浪子 ,EFT 測試後面有測過了嗎?可否指導一些整改的方法?謝謝。

网友C:
屏的电源做好滤波,加104,103的电容试一下
还有你做EFT的判据是什么,是A,还是B,,如果是B的话,测试过程中可以出现暂时的性能降级,测试完成后可以自动恢复,这个要软件处理一下。

网友B:
希望可以A級,可是測試到-2.5KV時,直接白屏,無任何顯示,希望而且老闆不允許程序從新設置驅動IC,恢復顯示的方法;控制器使用的I2C跟驅動IC通信送顯示數據,通信線連接是採用排針的方式;

网友B:
有在驅動IC的供電上加過102、103、104電容都沒什麼效果,在SDA、SCL通信線上串1K的電阻有些改善

网友B:
EFT 測試時,比如使用 Transient 2000 測試機台,機台的 EUT-Power 輸入端供電是否要用隔離變壓器先將市電隔開呢?